高压回路中电流测量问题

楼主(2011-04-22):
最近要用600V直流电源测量电容漏电流,大于1mA可判定故障,原先打算在回路中串联一个电阻,采集电阻两端电压上传,可是如果电容短路损坏600V都会加到电阻两端,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测量?

网友A:
测还不是这么测,增加过流/过压保护呗。

网友B:
1 可以先通过一只大容量开关将采样电阻短起来,稳定后再测。
2 增加输入限压保护——可分两级:先进行斜率转折,最后再上限限压。这个方案可能会折了采样电阻,因此我觉得结合上一种方法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