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型号的晶闸管控制220V电源开关

楼主(2011-04-22):
一个家用的控制方案,需要控制220V电源的开与关,准备用光耦来控制晶闸管。有没有用过的朋友,帮忙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晶闸管,电流10A左右就行。多谢了

网友A:
一般耐压600V以上的双向晶闸管均可。

楼主:
多谢maychang。有具体的型号不,指点一二呀

网友A:
多数双向晶闸管型号都有若干耐压不同的子型号,例如BT138就有600V耐压和800V耐压两种。
其实,哪种价格都差不多的,主要看是否容易买到。
一个方法,是到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上面,用Triacs为关键字搜,可以搜到一大堆,再看看哪种市场上容易买。

楼主:
多谢了。主要是我不知道哪个厂家有。指明了方向就好办了。

多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