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三相电问题

楼主(2011-04-22):
请问,所谓工业上面的三相电380v说的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有没有线电压380v的三相电,那么他相电压岂不是很高

网友A:
工业上面的三相电380v,称为线电压,220V称为相电压,
380v相电压,线电压660V在工业用电是有的。

楼主:
工业上的380v,是线电压,那么相电压应该高于380v,怎么是220v呢?

网友A:
两根220V的相电压构成381V的线电压。大哥。
两个381V的相电压构成660V的线电压。

网友B:
火线与零线间的电压叫相电压,中国的标准是220V,三相电中火线与火线间的电压就是380V,该电压称为线电压。

网友C:
呵呵,380V是线电压,他的相电压是220V,线电压是相电压的1.732倍,大哥

网友D:
˙°设:相电压是
a=Acos(ωt-0°)
b=Acos(ωt-120°)
c=Acos(ωt-240°)
得:线电压是
a-b 或 b-a
b-c 或 c-b
c-a 或 a-c

上述相电压有共同的参考点——通常是指零线,而零线通常都是接地的。相电压就是火线相对于零线(中线)的电压(有效值),任意相电压的参考点是相同的。
直流电源也有称相电压,比如一台PC机有四相电源供电电压是3.3V,5V,12V,-12V时,称四相供电电源,如此等等。这些电源也有共同的参考点——地线。

线电线是各火线之间的电压,各相电源可能有共同的参考点,也可能没有。比如一个三角形变压器向一个三角形负载供电,根本不需要一个公共参考点。但是,这个参考点也可以通过虚拟的方式存在而得到相电压。

线电压的参考点不是固定的,是两个被测火线之间的任意一根线,测不同两相电之间的线电压就有不同的参考点,因而参考点的“正负”可以互换。

前述直流电源的各相电之间也可以得出线电压。因为3.3V和5V输出线之间是有电压并且能够利用的。其参考点的也随着测量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对于测量仪器而言,参考点可以是3.3V的线,也可以是5V的线……

工业上讲的380V是指线电压而不是相电压,除非特别声明或对特写的系统而言。编辑时间太长了,88了

网友E:
三线四线:线电压=1.732相电压
三相三线:线电压=相电压

网友F:
8楼:
380V(准确地说是0.4kV)有三相三线制的么?

楼主:
是不是我们工业上面用的没有380相电压的

网友F:
10楼:
有,比较少,欧洲较多。

网友E:
8楼:
380V(准确地说是0.4kV)有三相三线制的么?
引用 网友F:

9楼:
那请问三相三线制是多少V呢?

网友G:
三相三线就是三跟火线任何两跟之间电压都是380V
线压任一相对地的电压,市电中的零线终归还是和地连在一起的

网友H:
每一相的电压时相电压,两相线间的电压称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