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4-22):
RV1是200欧可调;RV2是100欧可调;C1为30Pf,二极管为红外发光管,hx1838,
输入为38KHZ的方波,为什么我输入为5V的38KHZ的方波,在基极测信号时,只有峰峰值为800mv,在集电极峰峰值也很小。为什么会这么小?我的理解是导通时,BE间的导通电压为0.7V,
三极管是s8050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啊,C极的峰峰应该在4V以上啊。你这是仿真的结果还是实测的?

楼主:
是实测的啊;

网友B:
可能是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或前级驱动不够,测基极电阻前的电压峰值,注意不能用万用表测平均电压,要用示波器看。

楼主:
前级是通过FPGA得到的38KHZ的方波,方波的峰峰值为5V,我就是想通过三极管来扩大红外管上的电流的

网友C:
基极和集电极电压都必须用示波器看,万用表在38kHz频率下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我是用示波器看的啊。在基极测信号时,只有峰峰值为800mv,在集电极峰峰值也很小。为什么会这么小?

网友C:
7楼:
基极上800mV峰峰值,那么你的RV1之前即FPGA输出端信号有多大?集电极信号有多大?

楼主:
FPGA输出端信号0到5V方波,集电极更小,还不到800mV的方波;

网友C:
集电极不到800mV方波,这个800mV是变化幅度,那么集电极电压平均值是多少?是接近5V,还是接近0V?

网友D:
maychang老师怀疑的好,如果三极管导通的时候是在放大态,比如Uce=4.2V,在截断的时候是5V,那么得到的就是800mV的方波

楼主:
11楼,不是很明白,能解释下吗?
那照你这样说的话,这个图导通的时候只能工作在放大态,

网友E:
LZ测量一下C极合E级的电压,看三极管是在放大区还是饱和区。
另外:不要测量峰峰值,侧最大和最小值

网友F:
基极电压 最大800mV 是Ok的, 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导通电压.

集电极的测试方法有问题.   当三极管导通的时候,C极对地电压 0.3V左右. 但是当三极管截止的时候,集电极无电流流过, 并且D1存在, 相当于高阻抗状态, 所测试的电压不准确.

应该测试D1正极电压.

网友G:
怀疑二极管的用途,如果是红外管的话应该是正常情况

网友H:
回复 网友C:
请教maychang老师:一般的万用表能在什么频率范围内工作正常?
是不是与AD的采样率有关?

网友I:
这很明显是导通输出拉低了,E极不能直接到GND,Ib要有才行

楼主:
17楼,你理解错了;
导通输出拉低那是当然的;我说的是在关断的时候

网友C:
18楼:
我在10楼问你,你还没有说清楚。
另外,你用的发光管什么颜色?

楼主: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我用的是红外发光管,hx1838

楼主:
错了,是红外发光管,但不是HX1838,这个是接受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