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mHz的晶体时振时不振

楼主(2011-04-22):
产品上有颗新龙华的C8051F060,用了个22.1184Mhz的晶振,但是有5%的板子经常是通电后不能起振,但是断电再开,或者短接一下晶体的两个脚就能振起来。
但是断电后,板子放那么半个小时,再通电,又不振了。
谐振电容试过 两个20pF、22pF、28pF,也在晶体的两个脚间试过接上510K,1M,2M的电阻,但是都还是不能根除这个问题
上图求助各位高手
原理图

PCB 当时是另一个工程师lay的,中间有个死区忘记挖了,但应该不影响起振吧

起振时的X1脚

起振时的X2脚

晶体的参数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小弟几天了,一直没办法根除,望各位大师不吝赐教

网友A:
把两个电容都改成39p或者43p看看?元器件采购渠道可靠不?那个MCU在此电压下能用吗?

楼主:
2# ahgao 芯片的工作电压是3.3的,供电我量过,是符合的
现在我也在找采购换一家的晶体试试看
但现在主要是另一块板上也用到这颗晶体,不过是用在STC5410上,22pf的谐振电容,但是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以前我做68013A的时候也有24M晶振不起振的问题,后来发现还是买的芯片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