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基于ARM7 LPC2119的CAN总线设计

楼主(2011-04-22):
现在刚开始弄,大家多多指教!!

我的硬件是LPC2119 + CTM1050,我现在只写了一个简单的发送程序,我怎么知道发送成功了??测得TX,RX上都有电平变化,但是我改变要发送的数据,它们的波形却不变??似乎跟要发送的数据没有关系!!

TX,RX上的电平代表什么意思啊??TX上是不是要发送的数据??

大家多多指教啊!!小女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最少需要2个节点才能正常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怎么看通讯正常啊?我用的软件是KEIL4。

网友A:
接收到的数据正是你发送的数据,即为通讯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如果我能看到接收一端Rx数据寄存器的值 跟 发送端Tx数据寄存器A,B的值相等 就可以说明通讯正常了??

谢谢大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只要对CAN模块的初始化正确,接收到的数据就自动放到Rx寄存器里面了??

网友B:
看发送缓冲区 和接收缓冲区

网友B:
看上图 REC表示接收到的 报文 #表示CAN通信通道其他的你懂的。

网友B:
靠,图片挂了。我QQ289299189

网友C:
有亮点: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