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软启动知识

楼主(2011-04-22):
1 什么是电动机的软启动?有哪几种启动方式? 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软),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软起动一般有下面几种起动方式。 (1)斜坡升压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最简单,不具备电流闭环控制,仅调整晶闸管导通角,使之与时间成一定函数关系增加。其缺点是,由于不限流,在电机起动过程中,有时要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使晶闸管损坏,对电网影响较大,实际很少应用。 (2)斜坡恒流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是在电动机起动的初始阶段起动电流逐渐增加,当电流达到预先所设定的值后保持恒定(t1至t2阶段),直至起动完毕。起动过程中,电流上升变化的速率是可以根据电动机负载调整设定。电流上升速率大,则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 该起动方式是应用最多的起动方式,尤其适用于风机、泵类负载的起动。 (3)阶跃起动。开机,即以最短时间,使起动电流迅速达到设定值,即为阶跃起动。通过调节起动电流设定值,可以达到快速起动效果。 (4)脉冲冲击起动。在起动开始阶段,让晶闸管在级短时间内,以较大电流导通一段时间后回落,再按原设定值线性上升,连入恒流起动。 该起动方法,在一般负载中较少应用,适用于重载并需克服较大静摩擦的起动场合。

2 电动机的软启动?哎呦,怎么解释呢?他的由来一定是从电动机的”硬启动”而来。硬启动就是直接启动了,硬启动(直接启动)的启动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呢?好像是3-5倍吧,甚至6倍呢。直接启动(硬启动)时,这种超过了电机额定电流的情况,给电机本身的制作工艺、结构都带来了许多受到制约的问题。所以你们是否注意了?电机的轴很粗,似乎不可理喻,根本用不着这么大的剪切力呀?其实就是因为过去没有软启动,而硬启动突如其来的过载5-6倍的启动电流所带给电机的启动冲击转矩,会把电机轴扭断的。这就是电机轴为何设计得很粗的原因之一呀。对于小功率的电机,直接启动尽管电流很大,启动时的冲击转矩对电机而言很大,但对机械的强度抗冲击性还是可以承受的。对于大功率的电机就有问题了,启动时所造成的过载冲击,机、电的强度与容量设计都是很棘手的。而且造成很大的附加成本。
正因为如此,人们开始动脑筋解决此问题,并发明了软启动。软启动顾名思义,就是不直接启动,而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启动。比如在电机的输入端一点一点地把电压从0升高到额定电压,频率由0渐渐的变化到额定频率,这样电机在启动过程中的启动电流,就由过去不可控的过载冲击电流变成为可控的、可根据需要调解大小的启动电流。电机启动的全过程都不存在冲击转矩,而是平滑的启动运行。这就是所谓的电动机的软启动。

现在的软启动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采用专门的软启动器实现软启动;一种是采用变频器控制实现软启动。而传统的软启动的老办法已经很少有人在用了。

网友A:
长见识了

网友B:
软启动很强大啊!

网友C:
的确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