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波形发生器

楼主(2011-04-22):
如上图示,为LM324 datasheet上的一典型应用电路,即方波发生器,可是我仿真时得不到方波,感觉是0电位,请问大侠们我这个电路有问题吗?哪个大哥能否用定量的方法帮我算出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

网友A:
仿真对振荡电路往往得不到正确结果。
即以此图而论,若运放失调电压为零,电容初始状态是两端电压为零,那就不能起振。因为失调为零,输出也为零,C1两端电压不会变化。
实际上,运放的失调不可能是零,所以输出不是零,电阻R1或R2对电容反向或正向充电,充电到同相输入端电位时电路翻转。
电路没有问题,只要联接正确,肯定能够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