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4-22):
在测试AD时   用431  产生2.5V的基准   再用一个2K的电阻和一个3K的电阻分压  得到1.5的电压   连接到AD ic的基准端    基准端有两个一大一小的电容滤波   请问这样会不会产生RC震荡   用万用表侧的时候   电压在  上下0.1V跳动    直接接431 的时候   电压没跳动   请问是不是产生了震荡    很简单的东西   大家不需要电路图了吧   谢谢了

网友A:
不会,这个滤波电路是直流哪里来的震荡!
你测量的时候有没有短开AD的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的两通道都是接地的

网友B:
也可能是表的问题,比如正好临界,用示波器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