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ams1117和7805的问题!

楼主(2011-04-23):
ams1117 5.0和7805都是5v输出.请问两者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处.或者谁优于谁.我想从体积上来说应该ams1117小很多.

网友A:
1117是低压差线性三端稳压器,7805不是。
低压差的意思,是稳压器输入端与输出端的电压差可以相当小,1117大约1V,7805就要2V多。
但最高输入电压却是7805要高得多。

网友B:
1117 是可改变电阻调整VO的,3.3与1.8。 tempreture range:0-125度,out current:1-2A
其7805外围电路相对简单些。可直接

网友C:
另外7805的额定输出电流和耗散功率都高于1117。

网友D(2011-11-22):
1,输入电压范围不同。2、器件本身的耗散功率不同。3、器件本身要求的压降1117更低,所以叫低压差稳压电路,因此更节能。以上是除封装之外主要的几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