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楼的基础上添加点建议:

楼主:
1、使用的单排插针焊盘应该与ATmega16L-8PC的焊盘对齐。
2、贴片IC可以放在顶层,ATmega16L-8PC下面,焊接时焊接一个IC座子用于插ATmega16L-8PC。
3、74ACT573DW,R3 Res Pack4不知道为何用;ATmega16L-8PC可以共阳驱动LED,建议使用一颗 ULN2003代替74ACT573DW,R3 Res Pack4排阻用一小排电阻代替。
4、电源,地线建议最小用0.6MM的线。
5、S1的管脚、网络连接是否存在错误?
6、C2电容器尽量靠近MCU的复位脚。
7、铜覆到GND网络,同时注意,覆铜安全间距设置为0.5mm以上。
8、调整布局,所有元器件放置在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