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ds1302和1602方面.

楼主(2011-04-23):
一般貌似新人刚开始练手都做时钟什么的.所以我也想做那么一个.可是现在遇到个问题.请各位解答一下.或者说提点一下..具体问题是,当ds1302读出来的一组数据后,怎么才能显示在1602上.
本来我是想用数组的.可是我发现1602读数组就是乱码.有没有什么别的思路可以指点一下.

本来的思路是建立一个数组例如time[]={xxxxx}里面填入1302读出的值再显示在1602上.可是1602读出来的是乱码.貌只允许time[]="xxxx",这样的字符串型.

谢了.本人比较菜..最好解释的详细点~3Q

网友A:
提示一点:1302读出来的是BCD码,读出来是00010001,就是十进制的11!!

网友B:
看看ASCII码表就知道怎么么显示了,楼主看DATASHEET不够仔细

网友C:
看看datasheet上有关1602的地址分配,要先向1602发送一个地址命令,然后再向该地址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D:
先写地址,再写数据,写数据时注意按ASCII码来写,例如:要显示0-9 ,就写入0x30-0x39

网友E:
支持楼上意见!!

网友F:
也可以转成16进制写入,再转成10进制读出。

网友G:
1302读出的数据是十六进制的,转十进制查ASCLL表显示在1602上就可以了

网友H:
多看看datasheet上的东西,我刚开始也是急于求成果,没仔细看,弄了好久没弄好。
后来仔细看的话,有些就慢慢明白了。

网友I:
细心 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