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平衡小车的PCB板已收到,但被嘉立创搞成杯具了......

楼主(2011-04-23):
两轮平衡小车的PCB板已收到,能保证24日送出十套,但被嘉立创搞成杯具了,不按照图纸加工,要求拼板的邮票孔钻 0.7mm的孔,结果钻的孔估计在 0.15-0.2mm,根本没法扳断板子,拼板费收了俺 150大洋,还得再花银子请人返工,重钻邮票孔。。。。。。可怜俺的银子,又要多花了。。。。  :L

不知嘉立创对这种低级错误如何解决?有图为证!!!

网友A:
周末早期一顶:lol

网友:
呵呵 悲剧了 在努力吧

网友B:
不用请人钻,自己弄个断锯条或者裁纸刀,用锋利的断面脚,沿着孔多划几下就能掰开了(最好弄个硬质的直边靠着,防止划歪了),另外就是可以用钢锯自己锯开,锯条好的话,很容易

楼主:
谢谢LS指点,可惜,板子不是自已用,是送给参加2011年上海网友会的网友的,要求不掰开也能正常使用,当然,需要掰开使用时,要求能轻易掰断。

网友C:
话说,这个是什么软件画的PCB?

网友D:
真是辛苦123姐姐了

网友E:
买个便携手电钻自己钻很方便的,尤其已经有了小孔的情况下,定位更方便。

网友F:
嗯,板子不错,焊盘补了泪点
PROTEL画的吧,还是CADENCE好用些

网友G:
这公司不行,在另外一个网站看到吹的天花乱坠,也做过3次,一次比一次不行。去那个网站反应问题,结果被封了ID,还说我是托,气 得我再也不去那个网站了 ,其实那个网站是最大的托

验证了老话   便宜无好货

(这个网站大家都知道吧,嘿嘿)

楼主:
嗯,板子不错,焊盘补了泪点
PROTEL画的吧,还是CADENCE好用些
引用 网友F:

谢谢LS夸奖!

这是俺第一次学用AD09画板,PROTEL也没玩过,不知如何画板,CADENCE很好用?有空俺也学着玩一把。

这次布板时间特急,有十套板子要在今天24日上海网友会上派送,故没时间也没精力仔细学一学,比如,以前听人说,外型层,挖洞挖非金属槽,都是以机械层Mechanical  1 为依据,没想到pa2792盆友指正说,国内生产厂家都是以keepoutlayer防电气布线层为板框,挖洞挖非金属槽也要在keepoutlayer层画出,以keepoutlayer层为准。

在此再次感谢pa2792盆友的热心指点及指正。:victory:

网友G:
胡说八道 我5年工作经验  设计的板子 少说也有50块, 外形层,非金属开孔,都是 Mechanical  1 没有一次搞错

国内生产厂家都是以keepoutlayer防电气布线层为板框

建议 去掉上句中的 “都是” 2字。

好比国人骑自行车,遇到红灯大多数人都闯了过去。没闯过去的就变另类一样;建议LZ 还是用Mechanical  1 为标准。不要盲目瞎跟风

网友E:
PCB 厂钻孔不是机器自动钻孔吗,怎么可以把孔径搞错呢?太不应该了。

网友H:
是单位设置错误吧,英寸和毫米弄错了。

网友E:
如果是单位错误,那么过孔和通孔焊盘岂不是也都错了?

网友I:
不懂20mil等于多少, 俺习惯用公制.

貌似PCB的钻孔都是CNC自动加工的, 理论上没有错的可能.  楼主不妨看看输出钻孔文件中尺寸有没有问题.

网友J:
0.15-0.2mm?嘉力创能钻这么小的成品孔?记得0.3mm是最低。

20mil x 0.0254 = 0.508mm  比你的0.7能有多少差距?

你自己设计的不准确,不要怪罪板厂,板厂是有误差范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AD09图型显示是实时的,即按实际比例缩放显示,图中设计钻0.7mm孔之后,边上还剩多小,一目了然,本PCB板经返工,重钻0.7mm孔之后,满足设计要求,用手能轻松掰开。

网友E:
怎么我看到的是 28mil,而不是 20mil?

网友K:
胡说八道 我5年工作经验  设计的板子 少说也有50块, 外形层,非金属开孔,都是 Mechanical  1 没有一次搞错

国内生产厂家都是以keepoutlayer防电气布线层为板框

建议 去掉上句中的 “都是” 2字。

好比国人骑自 ...
引用 网友G:

我回答的是“一般PCB板厂都是以keepoutlayer为板框,Mechanical  不做板框,我也是以keepoutlayer为板框Mechanical  1  机械层留空不在上面做任何东西,如果你在Mechanical  1 画板框,就在Mechanical  1 画,但可能容易出现PCB板做出来的跟你要的有区别。”
“对protel 99中,外型层,包括非金属化槽,用什么层标示的都有,有的人用机械层,钻孔层,及keepout 层,这中间倒底以那一层为准,众说纷芸,  不同的标准会引起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此我们也不评论谁结谁错,嘉立创公司一律以keepout层为准!”
很多公司也是以这层为准。

不可否认,jy74583的做法按照板层定义,是最合适的。但往往就是放在这层的板子PCB板厂出错几率大,这个跟出CAM时导出到CAM软件有关。

网友K:
KeepoutLayer层默认作为板框层可能是某种不成文的习惯吧。直接接protel源文件的PCB板厂,你打电话问他们,基本上都说以KeepoutLayer层。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回复的意思是:你不用再钻孔了,让网友参照上面的方法自己弄,很容易操作,如果这点小问题都搞不定,动手能力就有点差了。另外是:前面提到的工具也很容易找到

网友L:
这个其实可以用v割工艺来处理,既在需拗断处铣V型槽.

网友K:
V-CUT对123JJ的BT要求没法满足,因为V-CUT一受力就断开了,他这只能是邮票孔。或者内部镂空槽。

楼主:
pa2792盆友正解!

真是俺的知音,这点也考虑到了,赞一个!

网友M(2012-12-26):
建了一个平衡车交流群:157052194,希望大家交流!

网友N:
LS 老帖也挖出来?这个车车好像后来没人玩了。我后来在京东买的V-BOT V博士扫地机器人才399,可以改装,而且不怕被LD说玩物尚志。 :)

网友O:
我在嘉纳做了几次板,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P:
为什么不用VCUT

网友Q:
果断退货重做!

网友R:
引用 网友F:
嗯,板子不错,焊盘补了泪点
PROTEL画的吧,还是CADENCE好用些

这个是PADS画的,LZ比较习惯PROTEL的着色,所以看上去像PROTEL

网友S(2014-08-18):
这种孔,按道理尽量别开,直接画keepOUT走刀开槽,因为一板的你打个孔,基本没有误差的是不存在的,矫情不清楚这个事情。但是开走刀槽,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