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这PCB板是否画错?为何嘉立创没按俺的要求加工?

楼主(2011-04-23):
第一次学用AD09画PCB图,也没经验,看了论坛网友介绍的方法,在拼板时搞了点邮票孔,但是,嘉立创没按俺的要求加工,要求拼板的邮票孔钻 0.7mm的孔,结果钻的孔估计在 0.15-0.2mm,根本没法扳断板子,拼板费收了俺 150大洋,还得再花银子请人返工,重钻邮票孔。。。。。。可怜俺的银子,又要多花了。。。。  :L

不知这个责任在俺还是在嘉立创?如是俺的图纸画的不清楚,请论坛大虾给予提正,俺以后一定改,如是嘉立创的责任,大家一般怎样算?是否都是哑巴吃黄莲?有图为证!!!

网友A:
砖0.7mm的孔,就得是28mil,这个可以跟他说,但退钱是不可能了,重做应该是没有问题。
画图的时候最好是切换到mm模式下,淡化mil概念,PCB加工都是以mm为尺寸单位。孔步进是0.05;
即一般PCB板厂得钻孔工艺从0.2mm开始
0.2mm,0.25mm,0.3mm,0.35mm,0.4mm,以0.05mm的步进增大。
拼板一般不使用邮票孔,而是直接做板框拼板,开V-CUT。就是两个直接用keepout画线,板厂一般默认是开V-CUT.当然在做板附上说明最好。

楼主:
砖0.7mm的孔,就得是28mil,这个可以跟他说,但退钱是不可能了,重做应该是没有问题。
画图的时候最好是切换到mm模式下,淡化mil概念,PCB加工都是以mm为尺寸单位。孔步进是0.05;
0.2mm,0.25mm,0.3mm,0.35mm,0.4mm,以0.05mm的步进增大。
拼板一般不使用邮票孔,而是直接做板框拼板,开V-CUT。就是两个直接用keepout画线,板厂一般默认是开V-CUT.当然在做板附上说明最好。...
引用 网友A:

谢谢pa2792指点,记住了,画图的时候最好是切换到mm模式下(俺习惯于mil,因为IC,分列元件的间距都是以mil作为标准,而AD09软件内部也是将mm转换成mil作为运算单位,布线时以mil作为标准精度高,运算工作量低,易布通),本板开V-CUT不行,容易断,此板要求不扳断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A:
那最好是keepoutlayer层画圆圈,不用过孔,做过孔也要做无金属化孔。

楼主:
请问pa2792
那keepoutlayer层不是防电气布线层吗?在上面画圆圈是否管用?
你的意思,是否是在Mechanical  1  机械层上画圆圈?

网友A:
一般PCB板厂都是以keepoutlayer为板框,Mechanical  不做板框,我也是以keepoutlayer为板框Mechanical  1  机械层留空不在上面做任何东西,如果你在Mechanical  1 画板框,就在Mechanical  1 画,但可能容易出现PCB板做出来的跟你要的有区别。

网友A:
对protel 99中,外型层,包括非金属化槽,用什么层标示的都有,有的人用机械层,钻孔层,及keepout 层,这中间倒底以那一层为准,众说纷芸,  不同的标准会引起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此我们也不评论谁结谁错,嘉立创公司一律以keepout层为准!

很多公司也是以这层为准。

楼主:
呵呵!

谢谢pa2792指点,俺做双保险,在keepoutlayer层和Mechanical  1 层全画,总不会错吧?! :victory:

网友B:
:D
看来嘉立创 不咋滴啊....

网友C:
呵呵,各打五十大板!
你在keepoutlayer画0.7mm的孔这样不会引起误解,而且PCB文件交给PCB厂时要附带一份效果图以免误解;一个负责任的PCB厂如果觉得有疑问应该打电话询问客户具体要求是什么。

网友D:
嘉立创??曾经3.5mm焊盘孔被钻成顶层开口3.5mm底层开口1mm的飘过……:lol

网友D:
曾经巴掌大小板安全间距0.508mm导线间藕断丝连一大片的再次飘过……:lol

网友E:
对ls表示鸭梨很大

网友A:
嘉立创??曾经3.5mm焊盘孔被钻成顶层开口3.5mm底层开口1mm的飘过……:lol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跟你的焊盘设置有关系,嘉利创就是一个机械工,TMD都不管你的板子是否有在CAM的时候存在错误,直接做板,应该CAM没法做8角焊盘,往往设置有8角焊盘的地方100%作出问题。

网友F:
标记一下。

网友D:
这个应该跟你的焊盘设置有关系,嘉利创就是一个机械工,TMD都不管你的板子是否有在CAM的时候存在错误,直接做板,应该CAM没法做8角焊盘,往往设置有8角焊盘的地方100%作出问题。 ...
引用 网友A:

你高看他们了,再普通不过的圆焊盘而已,四角上各一个,一个全钻透了,另三个没钻透

网友A:
我第一次发板嘉利创时,而且是因为项目急,做了个24小时的快板,居然以单排插针焊盘作为孔径做了通孔给我。

楼主:
呵呵!

恭喜LS, 贺喜LS, 您中奖啦,中大奖啦,俺的依靠后期返工,重钻邮票孔,还能在今天24日上海网友会上露脸派送,您的彻底杯具啦~~~  :lol

网友G:
我们也经常发嘉立创,但以两层的板子为多,四层及以上一般都发兴森去做了

网友A:
还好了,他们的工程师很爽快的答应重新加急做板给我,我先砸问题板上先焊接两片做调试,等新板子出来了,再做样机。后来就没有再在他们那里做板了。现在账户里做的板子都是帮同事做的PCB,自己也吃一点长一智了,尽量把自己的PCB做的规范些,减少存在异议的地方,投其所好;毕竟对于工程师个人经济而言,嘉利创的样板费太给力了。

楼主:
还好了,他们的工程师很爽快的答应重新加急做板给我,我先砸问题板上先焊接两片做调试,等新板子出来了,再做样机。后来就没有再在他们那里做板了。现在账户里做的板子都是帮同事做的PCB,自己也吃一点长一智了,尽量把自己的PCB做的规范些,减少存在异议的地方,投其所好;毕竟对于工程师个人经济而言,嘉利创的样板费太给力了。 ...
引用 网友A:

pa2792正解,赞一个。

俺公司里员工做错事,俺首先追究俺自己的责任,如图纸是否规范清晰,关键部位是否标注醒目,工艺是否合理一目了然,力求做到对员工只讲究傻瓜型,尽量不动脑子也不犯错~~~

网友H:
你自己做的不规范,不能怪人家,你还算好的,我有次做了块4层板,当时候焊接完毕测试众多短路的,那才郁闷。人家工人哪知道你啥意思,你是做样板,所以最大规范是对你的负责,减少损失的最佳途径

网友I(2011-12-29):
妈呀,怕怕,才发了4层板给嘉立创做,不过全飞针测试应该还靠谱的吧!

网友J:
嘉立创!, TMD, 老子算是吃过他们的苦头了,不按设计来,线给你改宽,孔尺寸给你改大,焊盘一碰就掉,想拆个芯片重新再焊基本上别想,这些都不说,最要命的是投板后,交付时间能把你托死, 伤不起~~~~~~

网友K:
用allegro 出Gerber,再不会有任何争议

网友L:
大家怎么都不用protel99sel了啊,我还在用啊。

网友M(2013-11-04):
涉及技术和服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