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谷式的功率因数变压器计算方法

楼主(2011-04-23):
填谷式的功率因数计算变压器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按照一般的单端反激来算啊?

网友A:
你说的变压器,是指反激电路中的高频变压器(工作于数十kHz,初级接开关管,次级整流滤波)?

楼主:
是啊,是单端反激变压器
工作在65Khz
回复 网友A:
可以吗?

网友A:
那么,与一般的反激电路变压器没有区别,仅电源电压与非填谷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