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的选择问题。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1-04-23):
第一次做电源,好多东西都不太懂。。。现在想给一个东西供电,这个东西上有8个数码管由595驱动做静态显示,其中4个是绿色的,4个红色电的。。一个单片机,一个四运放,两个模拟开关,四个继电器。。想问下,对于这样的器件供电,变压器的功率要怎么选择?

网友A:
单片机、运放、模拟开关等,耗电很少。显示和继电器耗电多。
数码管耗电变化相当大,与数码管尺寸和亮度有关。继电器耗电更是变化大。
单片机一般是单电源供电,运放则可能双电源供电。继电器工作电压可能与单片机不同,运放也可能与单片机工作电压不同。
原则是计算所有元件消耗的直流功率之和,再加上稳压芯片消耗,乘2.2(全波整流电容滤波的系数),是变压器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maychang,按你说的,我大致算了一下只是不晓得算的对不对,还请maychang指导下。。
因为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要15ma的电流,那么一个数码管显示8和小数点就要15*8=120ma的电流,我这里面用了8个数码管,那就要120*8=960ma的电流。。如果用2.5V供电,那功率就是2.5*0.96=2.4W。
关于变压器的功率,我不知道该怎么算,是取决于线圈的功率呢还是取决于吸合电流和吸合电压?我手上有一个9V的HF3FF继电器,线圈是360mW的,按这个算的话,4个就是4*360mW=1.44W。加上前面数码管的2.4W就是3.84W。3.84*2.2=8.448W。。如果忽略别的就这数码管和继电器的功率计算,我算的对不对?还望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个计算对,当然加上单片机等耗电更准确。另外,四个继电器未必同时动作,这里计算的是最大值。
你肯定要使用稳压器,如7805等,应该用7805供电的所有负载(单片机、数码管)电流乘7805输入电压,这样计算出的才是包括稳压器在内的功率。同样,四个继电器电流乘7809输入电压才是包括稳压器在内的功率。
这样计算出的结果乘2.2是变压器初级功率,而变压器标注的往往是次级功率。不过,这两个功率相差并不多,当成一样看待也误差不大。
还有,显然你的变压器至少有两组输出电压,一组供单片机数码管等,另一组供继电器,两组次级均应保证负载消耗功率不超过变压器次级允许输出功率。
估计你的工频变压器至少要10VA。
顺便说一句,变压器容量应该是VA(伏安),但市场上都是说W(瓦),其实是不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感谢,有个思路是变压器变为12V后用34063降压成两个电压分别给红色和绿色数码管供电,因为红色绿色的电压电流不同。。用7805和7905做出一个+5V的数字,一个+5V的模拟还有一个-5V给单片机和其他IC供电。。。但这样的话,变压器岂不是要输出多组电压?这样的话,变压器的利用率不是就很低了?有没有方法只用变压器一组输出电压而能得到这5组电压?

网友A:
5楼:
红色和绿色发光管确实电压不同,但用5V电源都可以点亮。绿色发光管的限流电阻小一些就是了。
变压器最好是双8V,再加一组12V。双8V经桥式整流(双全波整流)再经7805和7905得到+5V和-5V,12V经桥式整流再经7809为继电器供电。
一组变压器次级而得到这么多电压,那只能是双12V,效率反而比较低(稳压芯片发热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