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大小波问题

楼主(2011-04-23):
引起大小波的原因是什么?
在负载功率降低的情况下,小波就能自动消失,为什么?
还有大小波的危害有哪些?

网友A:
说清楚些,并且要用规范语言。
什么拓扑,是否有过流保护电路?“大小波”什么意思?

楼主:
反激电源。有过流保护。
大小波就是MOS管驱动波形,1个周期是大的占空比(正常的)),下一个周期是一个很小的占空比,然后再下一个周期是一个大的占空比,下一个周期又是一个小的,如此循环。

楼主:
G级驱动波形

前级采样电阻波形:

就是这样的波形

网友A:
这样工作,有可能是过流保护电路动作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MAYCHANG老师,我测试VDS波形的时候,发现一个周期是工作在CCM模式,下一个周期工作在DCM模式,在下一个周期又是CCM模式,如此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个电源是用在LED上的,后级是恒流输出,前级的采样电阻我调大调小都没啥用,后级的恒流电路,我吧电流调小一倍,这个小波就消失了。

网友A:
“后级是恒流输出”
前级是反激开关电源,后级是线性恒流输出?
如果是这样,后级电流调小,使得前级负载变轻,完全工作于DCM,工作稳定。那么你的开关电源可能如你6楼所说,CCM和DCM轮流切换。

楼主:
那这样CCM和DCM轮流切换  对电源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A:
9楼:
不会使电源损坏。
但电源工作不稳定,如果用示波器看反激开关电源的输出,估计是一大一小的纹波,甚至纹波频率是开关频率的一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上午测试下下。确实是这样的。

我上午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在我测VDS的时候,在MOS管开通的时候,VDS居然是负电压,而且将近有-50多伏。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1楼:
没有遇到过这种现像。
负电压不大可能,因为功率MOS管内部有寄生二极管,当MOS管漏极对源极为负时该寄生二极管导通,至多为一个二极管压降。

网友B(2015-09-25):
引用 楼主:
10# maychang

我上午测试下下。确实是这样的。

这个大小波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