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汇编怎么把32位数加1?

楼主(2011-04-23):
STM8 汇编怎么把32位数加1?

网友A:
INCW  LowWord
JPNV  lllllllll
INCW HighWord
lllllllll:
go on

网友B:
volatile uint32_t a;
a++;

编译后查看list文件,yeah!

网友A:
想得美呀,有可能出来的是 call uint32_inc :L

楼主:
INCW  LowWord
JPNV  lllllllll
INCW HighWord
lllllllll:
go on
引用 网友A:

不行啊。

JRNV是加到0X80000,就溢出。

网友A:
那就用 JRNE, 加到0的时候

楼主:
多谢。

        INCW   X
        JRNE   ??loop_0
        INCW   Y
??loop_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