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的刷卡器

楼主(2011-04-23):
我现在打算对一个usb接口的刷卡器,进行开发。我用DDK写了一个上位程序,这个上位程序可以获得设备的VendorId\ProductId,但是不能对设备进行readFile/writefile,听别人说对于标准的键盘、刷卡器,是系统独占的,不能通过readFile/writefile进行读写。请问在设计设备的时候,怎么才能设计成不是系统独占的

网友A:
好像不能直接控制

网友B:
智能找到相应的驱动盘,然后想普通硬盘一样读文件写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的USB client端使用的是什么控制芯片,一般都有配套的Windows下的驱动——譬如Cypress提供了一个cyusb.sys驱动和一个cyapi的库,这样你就可以访问设备了

网友B:
如果没有像CyApi这样的库,你可以直接向驱动发送IOControl Code来访问设备

网友D:
其实CyApi就是这么做的,只不过把复杂的发送ioctl code的代码封装起来了,使得更加简便易用

网友B:
usb端需要有一个firmware来响应host端的命令

楼主:
楼上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B:
以cypress为例,它的usb client controller,一般都是51系列单片机,你可以使用Keil C这样的工具来写firmware。

网友D:
对,host端和client端都做好了才算是一个完整的usb开发。

网友B:
对于标准设备,比如HID设备,windows是提供了驱动,这种设备使用起来就很简单了。

网友C:
在驱动程序中定义CTL_CODE:
#define MYUSB_IOCTL_READ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0x800, METHOD_BUFFERED, FILE_READ_DATA)
#define MYUSB_IOCTL_WRITE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0x801, METHOD_BUFFERED, FILE_WRITE_DATA)
来访问!

网友E:
呵呵.ddk的读写是你自己实现的.

建议你用libusb,直接端pipe读写

楼主:
好的,多谢楼上,可惜结贴了,不能给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