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单脉冲

楼主(2011-04-23):
两个问题
1\软件方式怎么触发产生一个单脉冲
2\单脉冲能产生中断触发吗?

网友A(2011-12-13):
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问题似乎没什么针对性

网友B:
单脉冲模式下,不需要外部触发,直接使能计数器应该就可以开始计数的。不知道计数溢出中断能不能用。

网友C:
两个问题
1\软件方式怎么触发产生一个单脉冲
2\单脉冲能产生中断触发吗?
引用 楼主:

软件方式只需要对任意一个I/O口输出一个高再输出一个低,就可以产生一个单脉冲。
这种方式不能产生中断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