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二阶低通滤波截止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1-04-23):
C:\Documents and Settings\Owner\桌面
求一下截止频率的算法。详细过程哈,感谢啦

网友A:
滤波器计算很麻烦,不如仿真来得方便。
此滤波电路转折频率非常低,怀疑C1C2数值是否正确。

网友B:
你算一下S域下的传函,就可以得到截止频率了

楼主:
好吧,我不会算,c2原本是两个470uf的电容并联的,我原本见到的都是只有一个C1.C2两个相同电容的那种,见着这个有点蒙~~~

网友A:
从曲线上读出转折频率大约是16.5mHz,即大约1/60Hz。

楼主:
10楼:谢谢您了。。。

网友A:
图中R3数值没有什么用,与频率特性无关,仅与运放失调有关。

网友C:
请问这是什么仿真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