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性电容如何选择

楼主(2011-04-23):
请教两个问题:
     1、极性电容和非极性电容如何选择??   因为我看到同一个电路图  有些用的是极性电容 有些是用非极性电容
     2、PCB图画好后应该如何去检查?通过DRC校验就可以了吗?

网友A:
1.是否在bottomoverlay层加的标志?鼠标切换到bottomoverlay

网友B:
我用的是DXP6.3你是不是层没打开啊

网友C:
通常极性电容的容量较大,非极性电容的容量较小,另外还有材料之分,材料不同电性能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