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驱动芯片高细分电流可根据负载自动调节

楼主(2011-04-23):
TMC26X(TMC260,261,262)是一款双全桥驱动芯片,适用于双极性步进电机的驱动。内部集成专利技术无传感器的失速检测功能可用在无需外部传感器的位置控制中;该功能还可以预测电机的超载情况,适用于需要高可靠性的场合。芯片内部集成MOSFETs采用独特的Low-RDS-ON技术达到低功耗,高效率性能,强化电机和驱动器的自身冷却无需外部的散热设备,即使在外部环境温度很高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1.7A(功率管内置 60V)或8A(功率管内置)的驱动电流输出。TMC26X的低功耗,高效率,体积小的设计理念使其成为嵌入式运动控制甚至电池供电设备的完美选择,内部集成的DAC功能可实现对电流的微步控制,TMC246可通过SPI串行接口和STEP/DIR 信号输入控制,另外该芯片还具有短路,过温,欠压,过载等保护功能。

集成无传感器的失速探测功能(StallGuard)和负荷测量功能

通过简单便捷的SPI串行总线控制或STEP/DIR信号控制

短路,过温,过压保护功能

内部集成64bitDAC自身可实现256倍的微步细分功能

可以实现通过外部的模拟信号来实现任意的细分控制

具有实现电机平滑控制的混合衰减功能

通过单一电容或外部的时钟实现频率的编程控制

7V-60V电机驱动电压

高达8A的电机驱动电流,

自带256高细分

支持step/dir控制信号输入;也支持20BitSPI接口控制

带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功能可以实现无需传感器精确测试电机负载

带有专利技术coolstep可以根据电机的负载自动调节驱动芯片输出的电流,避免因为超载而丢步,也减少电机的发热量,和其他驱动芯片相比节省75%的能量

内部自带256细分可以实现在低速时候平滑控制

最大驱动电流6A,驱动电压60V

高速驱动能力,可以驱动普通的2相步进电机达到5000RPM

集成过流,短路,过温等保护与诊断功能

3.35V的数字控制电压

低功耗,高效率的RDS-ON电源设计

革命性的创新技术
sensorless load measurement (10bit) – stallGuard2TM(失速检测功能)
高精度无传感器负载检测专利技术,可用于闭环位置控制,避免电机飞车,碰撞。可实现微小力矩控制

load dependent current control – coolStepTM(电流闭环动态调节功能)
根据电机不同负载驱动输出的电流可动态调节自动增加或减少,
更好控制热量和能量,不会出现丢步

革命性创新技术-----CoolStepTM(电流闭环动态调节功能)应用
---通常的驱动器采用的恒流控制,一旦负载或速度增加电机容易出现丢步或堵转

-COOLSTEP™:的技术可以使电流根据不同负载动态调节控制,因此电机不会出现发热,功耗损失,丢步,堵转等弊端问题

TMC26X
系列芯片的优势

highest resolution & improved smoothness
自带256高细分数-改善电机运行更加平稳

higher dynamic
更高的速度控制-可以使步进电机速度达到5000RPM

easy to use
使用更加便捷-集成了加,减速控制,step/dir和SPI控制接口

maximized motor performance
最大化呈现步进电机的性能

higher system reliability
使系统更加可靠-外围电路比较简单,热量更小
TMC26X系列芯片的优势
highest resolution & improved smoothness
自带256高细分数-改善电机运行更加平稳

up to 256 equidistant microsteps (51200 pos/rev)
自带最大细分25651200脉冲/转)
new pat.filed spreadCycle hysteresis PWM chopper scheme with optimized zero crossing performance
and non deformed waveform during resonances
新的专利技术spreadCycle优化PWM磁滞断路器控制,优化控制电流波形穿越零点的性能,使其在电机抖动中也不会影响电流波形

higher dynamic

更高的速度控制-可以使步进电机速度达到5000RPM

up to 60V power supply:48V(+10%) industry standard powers supply compatible
驱动电流可以达到60V,适应工业标准应用
new pat.filed spreadCycle hysteresis PWM chopper schemeallows high speed operation:up to 5000 rpm with a standard 42mm motor

SpreadCycle
专利技术很好控制零点电流波形,因此很容易实现高速度控制,如驱动普通的42mm电机可以达到5000RPM

easy to use
使用更加便捷-集成了加,减速控制,step/dir和SPI控制接口

Step & Direction interface (+ SPI for feedback)
Step/dir控制信号输入接口适合通用性;SPI接口可实现信息反馈虚拟反馈
microPlyer 16 to 256 μStep multiplyer:
256μStep performance with low step frequency
微步细分从16到256

Stall / load output with programmable threshold
堵转检测和负载检测输出可编程控制其限制值

maximized motor performance
最大化呈现步进电机的性能
coolStep™ - load dependent current control
〉〉no safety margin necessary (>20% more power)
在选择电源功率的时候不需要考虑额外的安全范围
〉〉automatic current boost:torque peak without stall or step loss
电流自动推进或减少,不会发生堵转或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