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 生成正弦波问题

楼主(2011-04-23):
我买了一块DA7821
• 2.5V to 5.5V Supply Operation
• Fast Parallel Interface:
17ns Write Cycle
• Update Rate of 20.4MSPS
• 10MHz Multiplying Bandwidth
• ± 10V Reference Input
• Low Glitch Energy: 5nV-s
• Extended Temperature Range:
– 40 ° C to +125 ° C
• 20-Lead TSSOP Packages
• 12-Bit Monotonic
• ± 1LSB INL
• 4-Quadrant Multiplication
• Power-On Reset with Brownout Detec
• Readback Function
• Industry-Standard Pin Configuration

问一下  20MSPS 是什么
• 10MHz Multiplying Bandwidth 指的是啥
我用50M 时钟   rom表存128个点  则产生正弦波 频率是  50M/128 么
它能产生 最大正弦波频率是多少呢???

小弟不才~~~~希望指教!!!

网友A:
20M是转换速度.所以波形的最快速度应该=20M/采样点

网友B:
20MSPS即理论速度是1s可以产生20M个点,按一周期128个点,理论上可以产生频率最高为150K左右的正弦波

网友C:
10MHz Multiplying Bandwidth 的意思是:10兆赫增值带宽,就是最大的带宽。

如果从电子电路角度出发,带宽(Bandwidth)本意指的是电子电路中存在一个固有通频带,这个概念或许比较抽象,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解释。大家都知道,各类复杂的电子电路无一例外都存在电感、电容或相当功能的储能元件,即使没有采用现成的电感线圈或电容,导线自身就是一个电感,而导线与导线之间、导线与地之间便可以组成电容——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杂散电容或分布电容;不管是哪种类型的电容、电感,都会对信号起着阻滞作用从而消耗信号能量,严重的话会影响信号品质。这种效应与交流电信号的频率成正比关系,当频率高到一定程度、令信号难以保持稳定时,整个电子电路自然就无**常工作。为此,电子学上就提出了“带宽”的概念,它指的是电路可以保持稳定工作的频率范围。而属于该体系的有显示器带宽、通讯/网络中的带宽等等。

网友D:
一般乘法型DAC产生的正弦波频率不会很高的,DDS比较适合产生高频率正弦波

网友A:
DDS不需要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