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23):
pcb打印到PDF的时候是1:1的,但PDF打印的时候就不是1:1了,,要设置的是PDF打印。PDF打印的时候“页面缩放比例”设置为实际大小。

楼主:
那怎样打印到PDF啊?打印店没有DXP这个软件
总的来说就是我想自己做一块板,该怎么做?麻烦说一下步骤,谢谢,新手不懂

楼主:
是用那个smart pdf么?出来是一比一的么?

网友A:
安装个虚拟打印机。

楼主:
我装了那个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貌似还是不行,就是打印时选择打印机时没这个选

网友A:
安装虚拟打印机。

楼主:
PDF打印的时候“页面缩放比例”设置为实际大小。 这个好像没有的

网友A:
设置下“页面缩放比例”;反正缩小,放大都是不对的,还有去掉勾选的“自动旋转并居中”。

楼主:
smart pdf 生成的pdf好像不是一比一的

楼主:
终于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