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如何通过串口发送字符串到单片机上,并显示在1602上?

楼主(2011-04-23):
单个的字符好解决,可是字符串如何解决?我在网上找到一个程序,可是发送失控,LCD显示也乱。不知什么原因,请提供一个简单的参考程序或指教原因。谢谢!

网友A:
单个的字符好解决,可是字符串如何解决?
把接收缓冲区变成一个字符数组不就行了吗?每次接收到一个字符数组指针自加。

你可以分为两个模块,一个是接收字符串进一个缓冲区,另外一个是将缓冲区字符显示出来。我觉得关键问题是每次接收字符串的长度不确定,可以用一个定时器来确定这种帧格式不定的情况。

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
这本书讲串口接收字符串的写的非常不错,建议你看一下,如果理解了就肯定没问题了。

楼主:
对啊,就是每次接收的字符串的长度不确定,不好解决。谢谢!我看看你说的这本书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