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中断代码 求助

楼主:
使用的芯片是PIC12F635,内部晶振4MHZ,分频1:256,目的是在计数器达到一定次数后执行flashled()函数,代码如下: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unsigned char cnt=0;
  int times=0;

  if(T0IE&&T0IF)
  {   T0IF=0;
   ++cnt;
   if(cnt==0xff)
     {
       cnt=0;
       times=times+1;
     }

       if(times==25)
         {
         times=0;
         flashled();
        }
  }
}

但是却无法看到flashled()函数的执行。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2011-04-23):
执行flashled()函数前要把中断关闭,之后再开启中断

网友B:
中断只做中断标志判断,其它的计数和函数操作放到主程序中执行。

网友C:
你先软件模拟一下,能不能进中断,也许是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T0IE&&T0IF)
           flashled();
}
这种情况下可以执行了flashled();这与上述情况有什么不同么?
为何最初的程序不能执行flashled()?

网友C:
可能你的定时中断只中断了一次!我刚才软件模拟了一下,如果定时中断不断重复发生的话,会执行flashled()的!

网友C:
问题出在这里

改成: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0;
static int times=0;

原因:要使用静态全局变量,否者每次中断发生就都初始化为0。

网友D:
你定义了两个局部变量CNT,TIMES,这个局部变量编译器会在这个程序执行完之后把它分配给其他程序使用.所以你可能永远也进不了FLASHLED() 楼上的方法是将这两个声明为静态的"局部"变量,这样声明了之后编译器变不再将其挪作他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尝试看看,然后告诉大家结果。
回复 网友C:
再次谢谢!

网友C:
这样改后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还是不行啊,看不到flashled()函数的执行

网友C:
我试了行,你试了不行?

网友C:
中断里设置个断点,每次在断点处停下来后看cnt和times的值!

网友E:
想法和7楼完全一样

楼主:
7楼 正解,我函数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F:
有点难度啊

网友G(2012-03-27):
顶一个啊,很容易忽略的问题,分析的很漂亮

网友H:
还有你的定时器只初始化时赋初值了,中断结束前也要赋初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