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1-04-23):
一个问题:一个磁铁(强磁),一个传感器,两者中间隔着1CM厚的有机玻璃,同时传感器和磁铁保持10CM的距离,有没有这样的传感器能够检测到这个磁信号,要求体积在SOT23-3大小(米粒),输出是高低的开关信号。这边用A3212系列的霍尔传感器只能检测到2.5CM距离。

网友A:
只要磁场够强就可以检出,霍尔元件的检测距离是基于特定强度的磁场的,最好根据实验确定合适灵敏度的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