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EXPRESS在创建BUILD出错如何解决

楼主(2011-04-23):
TE, RAM, area, lm, ge
请教我在用PSOC EXPRESS 在创建工程BUILD 出现如下错误不知如何解决,请高手指教,谢谢。

Linking..
LMM info: area 'InterruptRAM' uses 8 bytes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virtual_registers' uses 8 bytes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data' item of 4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data' item of 2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data' item of 2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data' item of 1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data' item of 1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ERROR boot.asm[line number unavailable] undefined symbol '__bss_end'
!ERROR boot.asm[line number unavailable] undefined symbol '__ramareas_end'
!ERROR boot.asm[line number unavailable] undefined symbol '__data_end'
C:\PROGRA~1\CYPRES~1\Common\CYPRES~1\tools\make: *** [output/Basic1.rom] Error 1

Basic1 - 4 error(s) 5 warning(s) 01:34:33

网友A(2011-11-21):
这是你下载的“软件”和电脑中的“内存”有冲突了,
我给你4种方法调试,快试试吧:
1.电脑里有木马或病毒干扰,下载“360安全卫士”和“360强力杀毒双引擎版”,建议“全盘扫描”病毒和木马,修补电脑上的漏洞!
2.你下载的播放器,或聊天软件,或IE浏览器的程序不稳定!建议卸掉,下载新的,或将其升级为“最新版本”。
3.就是你安装了两款或两款以上的同类软件(如:两款播放器,两款qq,或多款浏览器,多款杀毒软件等等)!它们在一起不“兼容”,卸掉“多余”的那一款!
4.你在电脑左下角“开始”菜单里找到“强力卸载电脑上的软件”,找到多余的那款卸掉! 卸完了再“强力清扫”(看准了再卸,别把有用的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