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4-23):
康华光模电书上的一道题:
下图所示电路中,设BJT的放大倍数=100,VBE=0.7V,VCES=0.5V,ICEO=0,电容C对交流可视为短路。输入信号vi为正弦波。
(1)计算电路可能达到的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Pom;
(2)此时Rb应调节到什么数值?
(3)此时电路的效率=?
答案是Pom=2.07W,Rb=1570欧。
第一步我死活算不出,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是基础呀,还是要好好读书。
RL上的峰峰值是11.5V,自然就是2W多一点。
调整Rb,使Ic=11.5/2/8就可以了,此时静态时集电极电压是12-11.5/2,在12V和0.5V的中间点。

楼主:
谢谢!我还是不懂。
为什么“RL上的峰峰值是11.5V,自然就是2W多一点。”?
小弟驽钝,还请指教。

网友B:
RL上电压最小是0,最大是11.5V,此即交流的峰峰值。
对正弦波,由峰峰值可以计算出有效值,为11.5/2.828=4.066V。有效值平方除以8欧,为2.07W。
这里正弦波这个条件很重要,若是三角波,最大输出功率比2.07W小,若是方波,最大输出功率比2.07W大。
这里并不计算负载上直流电流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