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转 红外传播

楼主(2011-04-23):
把wifi信号转为红外信号发射出去  在对面接收红外信号  在转回wifi信号供电脑使用  解决距离太远  电脑无法搜到wifi信号的问题  可以办到吗?

网友A:
速度跟不上的,估计很难

网友B:
你需要多少距离?大功率Wi-Fi几十公里没有问题,只要配个合适的天线,老外有传上百公里的记录

网友C(2011-10-24):
红外传输还没有wifi远呢!!

网友D:
为什么要转成红外呢?

网友E:
红外更差。wifi弄个定向天线几十公里没问题。

网友F:
LZ提到的要解决只能用FSO来处理,而不是简单的红外。

网友G:
这相当与放弃汽车改用自信车。不过wifi的信号协议什么的比较麻烦,可以考虑射频信号。利用开放的2.4G射频信号,100m内问题不大。另外,红外的话,如果在室外,有干扰,几乎不能用。现在许多低成本遥控飞机就是红外控制,在室外几乎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