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转红外信号 传播

楼主(2011-04-23):
把wifi信号转为红外信号发射出去  在对面接收红外信号  在转回wifi信号供电脑使用  解决距离太远  电脑无法搜到wifi信号的问题  可以办到吗?

网友A:
不行,通常的红外收发器件的传输带宽远远达不到WIFI的要求,本身也不能用WIFI的射频输出直接驱动,光纤组件的带宽倒是可以满足,但要经过专门的信号转换和调制解调电路,本身也不能直接与WIFI信号相连。

网友B:
红外还比不上wifi的距离呢。

而且这之间还涉及到协议方面的问题

网友C:
又是一个拍脑袋的要求.

这种要求我坚决不干了......

做出来又以各种理由说不行, 你也没办法........

网友D:
闲的吗?干嘛要转换?

网友E:
首先,wifi跟irda使用的频率不一样,再次wifi传输的距离比irda远多了。
如果要解决太远无法接收信号的问题,可以中间再加一台路由器,组成一个网桥WDS。

网友F(2011-06-30):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开发的

网友A:
非要做当然可以做出来,问题是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