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电阻电容电感的选型表

楼主(2011-04-23):
小弟刚开始做PCB设计,选电阻电容电感时遇到了些问题,尤其是电感,主要是有很多种类如钽电容、普通电容。器件的封装也有多种,我们用的电阻主要是0603的。由于我缺乏经验,对这些元件选起来很困难,请问哪位有类似选型表的资料

网友A:
你是不知道该用哪种材质的电阻电容还是不知道去哪里找厂家???

楼主:
2# NE5532 不知道用什么材质,也不太清楚封装有哪些

网友A:
封装可以看厂家手册,选材质手册不会告诉你,这个靠长期积累,搞清楚每种材质的特点,再用这些特点来靠应用场合。

楼主:
5# NE5532 额。。。那有没有选材经验介绍的资料什么的。。。对于新手如何下手选材呢?

网友A:
没有,硬件设计无书可看,靠常年的积累,一般需要5-10年。新手可以从一些简单的,对选材不慎严格的电路开始,在做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一种可行的催化剂方式就是遇到一种材质,就上网google之,将其特性记住。

楼主:
7# NE5532 额。。。学习了

网友B(2011-06-18):
专用表很贵的,找个带此工能的万用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