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基本器件的选型资料?

楼主(2011-04-23):
小弟刚开始做电路板设计,选电阻电容电感时遇到了些问题,尤其是电感,主要是有很多种类如钽电容、普通电容。器件的封装也有多种,我们用的电阻主要是0603的。由于我缺乏经验,对这些元件选起来很困难,请问哪位有类似选型表的资料

楼主:
3# mzsd007 。。。兄台,有吗?

楼主:
有木有啊。。。

网友A:
去这里看更多的
〓★●◆▲ 新年大书包 ▲◆●★〓 , 2011.04.22 更新 New!

〓◆ 电容器手册 856页 64.8M ◆〓 , 中秋小礼包!
https://bbs.21ic.com/icview-196572-1-1.html
〓◆ 从零开始学电子元器件识别与检测技术 334页 23.4M ◆〓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2Btyw
〓◆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350页 38.8M pdf ◆〓 , 10年重整版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2Btyw
〓◆ 表面实装电感样本 ◆〓 你会感兴趣的,重整版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2Btyw
〓◆ 实用表面组装技术 407页 12.2M pdf版 ◆〓 ,想补课的请进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2Btyw
〓◆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 高清pdf+书签 ◆〓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2Btyw
〓◆ 贴片元件代码手册 308页 5.0M PDF+书签 ◆〓 , 09年最新版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2Btyw
〓◆ 电子设计从零开始 374页 49.9M 书签版 ◆〓, 新年首发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2Btyw
〓◆ 电子设计指南 668页 41.7M ◆〓 清晰 重整书签版
https://bbs.21ic.com/icview-214925-1-1.html

网友:
没有你所说的现成的选项表,只有自己把种类了解了,再看自己需要什么类型的,再有根据的选型,其实也就是慢慢积累经验了,尤其是做硬件的,慢慢来吧

网友B:
先要有要求,比如阻值、容量、精度、封装、功率等等,还要看用在哪里,需选择适当的材料。

网友B:
LRC元件参数手册可以去村田或TDK的官方网站下载,他们的产品线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