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同步串行总线,和SPI有嘛区别

楼主(2011-04-23):
同步串行总线,和SPI有嘛区别。貌似是一种通过设置就可以配置成SPi  I2C  I2S 的总线,那为啥还搞那么多个总线,干脆弄一个不得了?

网友A:
还是需要的,你说的那种总线同一时间只能是一种模式啊

网友B:
肯定是有需要的

网友C:
答案是肯定的。

网友D:
协议不同,需求不同吧

网友E(2011-06-20):
应用的场合不同吧,肯定都有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