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很纠结uip协议栈的程序架构

楼主(2011-04-23):
是个查询,

难道协议栈都这德行吗?不能中断的方式去做吗?

网友A:
uip多好的,好移植啊!

网友B:
完。这个我我我我我。。。。。:$

网友C(2011-07-04):
这个问题很好,我是改了使用中断方式去实现了,但是不稳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D:
我也不了解呢 有高人赐教没

网友E:
ZLG有相应的产品吗

网友F:
楼主 这个好象不行吧

网友G(2011-10-14):
很难看懂,在郁闷中。

网友H:
回复 网友C:
:victory:

网友I(2011-11-24):
更改中断方式呢,怎么样。

网友J:
请高人赐教啊。

网友K(2012-02-28):
中断容易丢包啊,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L:
1:如果收到新数据后,中断服务程序只建立一个标致位,让主程序查询此标致位的话,就和uIP原来的查询方式差不多;
2:如果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接收新数据并作处理的话,一些数据传输量较大的通讯,必定导致中断服务程序耗时过长,系统不稳定.
3:中断服务程序仅收数据,不作处理的话,那么处理和发送数据就会按uIP的定时周期来.和样,中断的意义还大吗?

基于以上3点,你认为中断还是那么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