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块板子源程序AD值稳定,现我自己写的AD值不稳定?

楼主(2011-04-23):
除了单片机换了,其他东西都没有动。山寨了一台仪器,AD12位,TLC2543.参考电压2.5V
自我怀疑:是不是TLC2543写的驱动不对,但是这个芯片有个参考命令,可以读取参考电压的一半2.5V/2 ;转换值为0x800。是对的,这个地方应该可以看出我的这个驱动写的应该是对的。
不过要是转换其他管脚的时候AD值飘的很大,大概有十几个单位的飘动。他的机器本来只有一两个单位的飘动。我知道他可能是做了软件平滑,我后来试了几种平滑,效果还是达不到。
还能有什么其他方面我没考虑到?

楼主:
没人回答么,自己顶下

网友A:
漂,一般不是不是驱动的问题,你说的同一块板子,是指:只把单片机和程序换了,还是另外做的板子+另外的单片机?如果是前者,那就是软件滤波的问题,或者采样控制的问题。如果是后者,那需要先用原来的单片机和程序验证下,是不是板子没抄好,或者用的其他器件性能达不到,然后再针对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