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油气环境下掉电保护的高手帮忙指点下

楼主(2011-04-23):
请求高手指点:

    要求供给MCU在外部电源突然掉电的情况下能够工作大约1分钟,不能使用可充电电池或一次性电池作为备用电源(因为工作环境是加油站,有易燃气体)

     现在我们做的方案是:

      通过大电容(法拉电容)蓄电,在掉电的情况下,由电容提供短时间的能量,供MCU工作。

       遇到的问题:

       1 大容量电容工作寿命较短;
       2 大电容仍然存在安全隐患;

       想请教下有过这方便经验的高手,有没有好的办法。还有目前防爆方面对电容的容量是一个怎样的要求?

网友A:
大容量的法拉电容可以实现,安全性上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国标GB3836允许在危险环境中使用充电池的。可以设计成本质安全电路,大电容更容易引起爆炸。或者设计成为隔爆,也是允许的。

楼主:
3# jessxj78 谢谢你  给我一些很好针对性回答 不知道在国标能否查到在这种危险环境下 电容要求是怎样的 容量最大值是怎样的

楼主:
2# 伟林电源 安全问题肯定存在的 大容量电池蓄积的能量比较多 不会产生放电火花 长时间工作条件下 其寿命减短 也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楼主:
3# jessxj78 谢谢你 我已经把国标GB3836下载下来了 好好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