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模块隔离电压问题

楼主(2011-04-23):
(无正文)

网友A:
不大可能。
除非是绝缘外壳,且没有输出端。

网友B:
“为什么都说医疗用设备所用器件必须通过UL60601-1认证,即满足输入端与输出端过4KVAC”
这句话没错。
“但是为什么有些工程师在做设备时,产品都选用的不带隔离的模块,一味的最求高转换效率呢?”
那可能这个模块的应用端口根据使用环境、以及用户手册描述、功能定位等,可以划归到其他端口类,不属于UL60601-1标准里要求的输入输出端口。

只是猜测。

网友C:
UL60601-1是美国的一个安规标准,只要是卖到美国去的产品就必须通过此认证,但卖到国内那就 是3C了,有可能要求是不一样的。至于你后面说的不懂,但是开关电源板的开关变压器就属于隔离的,一般3KVAC以上1分钟是没问题的,而且再测试的时候,也只是高压输入端与低压输出端(一般是电源板输出端),数字部分是不考虑的

网友D:
是耐压测试吧,是一个设备安全工作的要求,防止工作时漏电,对人造成伤害

网友E:
西方国家对安规的规定非常严格,就是USB接口用在医疗领域都必须严格隔离,这是因为医疗仪器通常比较精密,本身更是与人的生命直接相关,医疗纠纷在西方可不是像在国内那样,弄不好后果非常严重,所以要求很高的安规标准。至于国内,恐怕追求的是成本第一,转换效率都未必是第一,只是网上有人往往喜欢炫耀自己的转换率是因为可以炫耀自己的技术水平,安规则是要用成本堆起来的,不是谁都玩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