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侠指点迷津,关于接地和滤波电路

楼主:
制作小信号低频电路单层板时的困惑:
1.数字地和模拟地:没通过A/D转换电路前的地都算模拟地吧?A/D芯片的外围电路接的地算是模拟还是数字地呢?为什么数字地里会有很大噪声,难道模拟地里就没有这些噪声?这些噪声是怎么产生的呢?
2.交流地和直流地:直流开关电源的地算是直流地还是交流地呢?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区分呢?
3.交流地和信号地(传感器的地):对于低频小信号电路,两地会有几mv的电势差,不能共用需要加以隔离和防止,是指将两地隔开后汇集到电源负端的意思吗?还是两个地不相连,传感器单独供电呢?

在Vout处加个π形滤波电路是否能起到减小噪声的作用呢,对电路是否会有不好的影响呢?

网友A(2011-04-23):
1.数字地和模拟地:没通过A/D转换电路前的地都算模拟地吧?
一般是这样。

A/D芯片的外围电路接的地算是模拟还是数字地呢?
AD肯定一部分模拟地,一部分数字地。所以AD芯片一般会有两组电源 AVCC/AGND,DVCC/DGND

为什么数字地里会有很大噪声,难道模拟地里就没有这些噪声?这些噪声是怎么产生的呢?
模拟部分没有很陡的信号沿,没有高频的电流噪声。而数字电路都是逻辑沿,可能会有几个mA的高频电流流过地回路,造成噪声。

2.交流地和直流地:直流开关电源的地算是直流地还是交流地呢?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区分呢?
不清楚。

3.交流地和信号地(传感器的地):对于低频小信号电路,两地会有几mv的电势差
这就是用差分输入的意义。

不能共用需要加以隔离和防止,是指将两地隔开后汇集到电源负端的意思吗?还是两个地不相连,传感器单独供电呢?
传感器供电和模拟部分供电可以隔离也可以不隔离。总之给传感器的电流最好单独走,别受数字部分影响。

在Vout处加个π形滤波电路是否能起到减小噪声的作用呢,对电路是否会有不好的影响呢?
适当在+in/-in前加共模、差模滤波,效果比Vout那加好。
但Vout那还是要加一个滤波的。

网友B:
A1:AD之前的电路属于模拟电路,AD本身分模拟和数字两部份,具体去看器件手册。数字电路的噪声较大是因为数字电路的负载变化很大这会导致电源/地的传导噪声,而数字信号本身又带有丰富的谐波成份,所以又具有较大的辐射噪声。模拟回路里也会有噪声,但主要是感应来的干扰,所以模拟和数字部份一定要分开处理。
A2:电源地是系统地,不能简单归结为数字地还是模拟地,单一电源供电的话,数字地和模拟地都要汇接到电源地。
A3:传感器的地是其参考地,交流地在此不清楚楼主表示的是什么,屏蔽层么?如果上面有感应干扰,应该单独处理,在系统内选择合适的接地点,通常要接机壳及大地,系统地在电源地处接机壳,但有时却要各自独立,具体要看是什么应用了。传感器的供电通常由系统电源提供,但要注意加强滤波和去耦。

楼主电路中的Vout是否需要加滤波要具体看,通常需要加滤波时最好加在信号的输入侧,避免噪声被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