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EP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1-04-23):
DM9000EP芯片,联接CAT5-E网线只能70米左右,丢包严重,求救问题所在!

网友A:
检查接口电路的元件是否选用正确,特别是变压器。

网友B:
如果按照DM9000EP芯片的参考设计来做,包括原理图和PCB走线、变压器的选型。
就不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出现的。。。
:handshake

网友C:
PCB布局相当重要,一定要按照PDF文档中的布局去做

网友D:
考虑下网线品质?

网友E(2011-05-24):
把网络速度调整到 10M,   100M的走100m是有点吃力的。

网友F(2011-12-28):
我觉得线有点长了 ,外加上他们说的那样,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有需要我把我的布线电路图给你参考mail: bab_ren@axwdrag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