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5551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2011-04-23):
我有一块板子  是单片机PWM输出控制2N5551   选的三极管放大倍数在200倍的时候  工作不正常,选100-150倍的时候工作正常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三极管的正向导通电阻    200倍的时候700到750    100-150倍的时候是650到690之间    想不明白 为什么放大倍数不一样 会影响到这个正向导通的阻值   现在问题肯定出现在这个5551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你的问题。
你能影响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吗?是你电路的放大倍数吧?

既然是PWM,那应该是设计时按三极管的beta=200设计的,结果三极管beta不到200,驱动力不足导致。
对吗?

楼主:
以前我们用的都是150倍的呢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采购进了一批200的 用上了不知道
后来在测试的时候发现   (我们PWM是控制电机的转速的)输出电压低了的
我就是想知道   三极管放大倍数不一样   它的参数还有哪些是不一样

楼主:
我们现在用200倍的  反而不行  用150倍的工作正常

网友B:
首先,二极管档测量的不是“导通电阻”。
其次,“正常”“不正常”,倒底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谁能知道?
把话说明白些,才好帮你。

网友A:
“我们现在用200倍的  反而不行  用150倍的工作正常”

200倍 也只是一个数值范围,

所以200倍的型号,有可能没有150倍的型号批次的放大倍数大。

楼主:
我指的三极管不好的是最前面的一只5551

楼主:
后面G是控制场效应管

网友C:
第一个10K电阻,改接地试试?

楼主:
改接地那不是更加的驱动不了了的?我们最低的时候输出2V不到一点

网友B:
11楼:
你太自以为是了。

楼主:
不是自以为是   那来这里就是不懂  问问你们懂的人呢   有什么不对的  你们能提出来帮我改正  我跟着进步不是

网友B:
13楼:
10楼的建议是有道理的(虽然方法不大对),你立刻否定了,这是什么?

楼主:
那没有马上否认呢   我后面问号,,,那说下不好意思了的   话说的不对哦   不过还是希望大家的批评和意见

网友D:
maychang老师别生气,大家都不容易,学点知识,文字交流有时候确实看不出来语气是什么样的,多多包涵下,可能是他太着急了

网友E:
看完所有的帖还不知道你说的行/不行,正常/不正常的标准是什么,现象又是什么?!

网友F:
楼主的测量不能说明什么,建议楼主用示波器看看左边管子基极和集电极的波形和电压情况。

网友B:
已经到了19楼,这第一页就要过去了,楼主还是没有说,“正常”“不正常”,“行”“不行”倒底是什么。
在3楼(不是首帖!),楼主曾说“我们PWM是控制电机的转速的”,又说“输出电压低了的”。
8楼的图中可以看出这是个单端电路。到9楼,楼主终于说了句“后面G是控制场效应管”。
由此推断,MOS管可能是漏极输出控制电机,PWM控制电机转速。
那么,“输出电压低了的”可能是指电机两端电压实际的最大值不够大,不能接近电源电压。
从此假设(电机两端电压不够)出发,可以推断出MOS管未能充分导通。
两支互补管,构成推挽共集电极电路(发射极输出),这是同相放大电路。从MOS管未充分导通,可以推断两互补管构成的推挽共集电极放大器输入端不能达到设计要求的高电平。
第一支NPN管子是共发射极放大器,该管集电极不能达到设计要求的高电平,说明该管并未充分截止。未能充分截止的原因,显然是前级PWM输出低电平驱动能力不足,不能将第一支NPN管基极上拉电阻下端拉低到管子充分截止。
现在楼主所说管子放大倍数大工作不正常,放大倍数小工作正常就容易理解了。正是因为第一支NPN管放大倍数过大,才使得该管集电极电位不能达到设计要求的高电平。
10楼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才建议将接到Vin的10k电阻改成接地。但接地有可能使此电路根本不工作,因为楼主并未说明前级的PWM是否OC或OD输出,如果是,那么没有上拉电阻OC或OD输出根本就不可能输出高电平。
正确的解决方法,是将第一支管子集电极到电源的电阻(10k)改成2k左右,更小一些也可以,但更小的电阻消耗电流必大,可能发热较厉害。
这是原设计不合理。好的设计,应该保证元件误差比较大(分散性较大)时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第一支NPN管,基极电阻是10k,集电极电阻也是10k,该管导通时必是深饱和,这将使第一支NPN管关断延迟时间过长,对高速工作不利。这类开关工作的管子,饱和程度应该尽量浅。为此,除将集电极电阻改小到2k左右外,其基极上拉电阻可以考虑加大数倍,但不宜超过10倍。

网友G:
工作条件和故障现象都不给,看那个高手可以解谜呀!

网友H:
楼主这个电路有问题的  换哈8050或者8550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点评  尤其是maychang老师   现在是要好好的检讨自己了  有时候自己提出的问题  具体的现象都不能很明确的表达出来   现在觉得自己的水平真的需要很大的提高的   小弟以后会好好的努力 谢谢了

网友C:
限你3天,把检讨交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