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测电阻示值最快的方法

楼主(2011-04-23):
小弟在维修工作中要测量大量的各个元件的对地阻值,以便比较找出电路板的故障所在,但市面上的万用表及电阻测试仪皆不理想,想自己做个表来使用,希望各位大大提点建议,谢过先。

网友A:
如果是单纯的看电阻那建议你学习色环。如果测量建议你买指针万用表

网友B(2011-07-09):
人家是看电路各个点对地的电阻。比较法修电路板。

网友C:
建议: 用单片机做一个测试装置,传输到计算机显示

网友D:
窗口 比较 通过

网友E:
作个电桥。平衡点用声光显示?

网友F:
温度巡检仪   铂电阻的,就是个测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