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STOP电流会变大

楼主(2011-04-23):
电池供电,STOP电流会变大,怎么回事?

网友A:
描述有点简单啊

网友B:
是啊,比如说开始多少,变成多少之类的

楼主:
开开始是1.5uA,后来逐渐变成了30uA

网友C:
多长时间呢?

楼主:
过十几分钟吧

网友C:
是不是有的I/O口没有设置好

楼主:
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或者容易出错的?

网友C:
有I/O被误设置为输入且没有上下拉电阻,造成悬空状态

网友D:
对,这个状态不稳定,会出现你所描述的现象

楼主:
上电有时可以工作,有时无法复位

网友E:
程序中有没有设置LVR

楼主:
是默认的0000,是使能的。

网友F:
虽然上电默认是0000,即LVR使能,但从程序设计可靠的角度来看,程序中最好还是设置一下

楼主:
楼上和朋友聊天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G:
IO有floating, 请check 一下IO是否有没有设置的。

楼主:
怎么跑这儿说了,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