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D620的电路对不对

楼主(2011-04-23):
如图:

网友A:
大致不差。

网友B:
我提几个问题:
D8、D9 TVS管,使得输入不能输入负信号。
共模信号不确定,没有一个合适的点,可能会是悬浮的。
+-12V电源的滤波0.1uF不够,至少再配一个10uF的电容。

楼主:
我的疑问也是在稳压管D8,D9上,同时看手册上说对于线圈耦合的信号要把5脚ref引回去作为输入的偏执电流的一个回路

楼主:
1、D8、D9 TVS管,使得输入不能输入负信号
怎么算负信号,输入是线圈耦合然后加在前端负载电阻上的差分电压,正常时正弦
我的理解是把ref引回去是为差分输入的偏执电流提供回路,但是用稳压管我就不理解了
2、共模信号不确定,没有一个合适的点,可能会是悬浮的
信号如1所说
3、+-12V电源的滤波0.1uF不够,至少再配一个10uF的电容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谢谢

楼主:
手册中电路如下:

楼主:
手册内容:

网友C:
共模电压不对.

楼主:
他是差分输入啊

楼主:
我觉得应该把两个稳压管改成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