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那种双路跟踪可调电源是属于开关电源吗?

楼主(2011-04-23):
纹波比较大的那种?

那若是想用线性电源怎么办?

网友A:
多半不是。

网友B:
一般是线性电源吧
要不然像0~30v,双路3A输出,才120W,体积是开关电源的十几倍。

楼主:
哦? 那看来我见到的都是线性电源了哦

那开关电源一般长啥样? 我难道没见过?

网友A:
4楼:
看长相,可能看不大出来。专搞电源的当然一眼就能分清楚,不是搞电源的就有一定困难。
打开盖子看五脏才准确。

网友C:
根据功率掂份量也可以判别,当然也要有经验,功率越大的线性电源比同功率开关电源重的越多。

网友D:
好像不是吧

网友A:
7楼:
不是什么?开关电源比同功率线性电源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