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载代码到目标机,求牛人指教这是怎么弄,可以吗?

楼主(2011-04-23):
看别人论文上弄一机顶盒硬件平台是

将编写好的程序交叉编译后生成的代码,通过各种手段或技术将代码下载到目标机上,我不懂得就是这个目标机是机顶盒的成品,这样怎么能把代码弄进去成品里呢?可以这样弄么??

网友A:
图看不到啊,另外不知道楼主说的怎样烧程序,通过各种手段或技术我们可以将生成的代码下载到目标机上,是怎样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我就是不懂这个人的意思是说把代码用某种手段弄到一个机顶盒成品里,可以这样弄么?

网友B:
成品也可以有JTAG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像一般的机顶盒成品都有吗?

网友C:
有一些路由器所使用的CPU是支持JTAG接口的,不过往往没焊上。不过,它已经烧录有类型ReBoot/U-Boot之类的BootLoader,可能通过串行端口更新固件。

网友D:
也可以用探针来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