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76D显示无法更新的问题!!!

楼主(2011-04-23):
pc, I2c, ST, TE, ADDR
大家好,我用PIC161937做8576的显示时,碰到显示无法更新的问题:
i2c_Start(PCF8576_Addr, WR);
i2c_PutByte(0xc8);
i2c_PutByte(0x00);
i2c_PutString(Buf,19);
i2c_Stop();
在循环中执行上述程序,显示不更新,总是维持在显示第一次写入的值,而后的循环中向数据RAM中写入的值都没法显示,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接口不对?你看看对应接口有没有信号

网友B:
建议你这么写:
i2c_Start(PCF8576_Addr, WR);
i2c_PutByte(0x48);
i2c_Stop();

i2c_Start(PCF8576_Addr, WR);
i2c_PutByte(0x00);
i2c_Stop();

i2c_Start(PCF8576_Addr, WR);
i2c_PutString(Buf,19);
i2c_Stop();

后续刷屏就不需要再配置模式了。

网友C: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