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cisim

楼主(2011-04-23):
在multicisim中场效应管3dj6f可用那个换啊,大家给给意见啊

网友A:
multicisim?还是multisim

网友B:
很早以前的管子用目前的管子代替都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C:
先打开模型看看参数,再找替代的。

网友D:
拷一个同类型的管子到自己的库里,查你要的管子的数据手册,把模型参数改成你要的管子。这样应该就比较准了。

网友E(2011-06-18):
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场管,用哪个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