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电容与可控电阻 --- 有木有???

楼主(2011-04-23):
(无正文)

网友A:
有,但电容实现起来很可能比较困难,要看多大了,电阻的困难则在于功率,大功率的不好做,但楼主没有给出参数约束条件,所以无法进一步判断。

网友B:
可控的电容和电阻,已知常见的器件就是变容二极管和mos管了。都可以用模拟电压进行控制,而模拟电压却可以通过数字方式得到阶梯进阶的。

网友C:
数字电位器是很好的可控电阻的例子

网友B:
哈哈,还真把数字电位器给忘记了……

网友D: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用继电器来切换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烈回复,这里我想做下进一步的解释:

我想把SERDES的输出和输入环回,中间加上可控的负载。我想负载应该就是RC电路吧,所以需要可控的电容和电阻。
顺便说一下,SERDES的速率是7.25G

希望大家各抒己见,谢谢啦

楼主:
SERDES的速率是6.25G或7.5G,大家出手啊

网友E:
1, 数字电位器
2, MOS反型层
3, 磁敏电阻
4, 热敏电阻
5, 应变电阻
6,光敏电阻

主要作可调电阻且实用化的是数字电位器。

我曾将光敏电阻用到共模抑制电路,效果不错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我先去找找您说的这些东东的资料,遇到不懂的地方再请教。

马上去结贴

网友F:
看看那自动控制的收音机就知道了。现在全自动调节的收音机里面这些材料都有